请教JFET跨导的问题(电荷放大)

楼主:
JFET选择高跨导的 ,跨导的概念我知道,但还是不能理解跨导这个指标到底有什么用,什么应用需求下要选择跨导大的,比如下面这个电路中JFET是如何工作的呢
而且我现在都不太确定下面这个是否是电荷放大电路了,lymex说电荷放大不能有反馈电阻,要不然就是I/V转换了。 我觉得电荷放大和I/V转换很像,非常像。。。

最重要的是 类似于遇到“跨导”这样的问题,我看书或者baidu得到的都是gm=电流/电压,如何理解到底有什么用呢,怎么用呢,不知所措。。。

网友A(2011-09-27):
re LZ:

同一个端口,I1/V1就是电导;跨越两个端口的,I2/V1则为跨导。其中“数字”表示端口。

至于“电荷放大”和“积分”,本质相同。而那个电阻的作用是起到一定的“电荷泄漏”作用,以稳定直流。既然是“电荷泄漏”,对于电荷放大或积分都有影响,但由于影响较小,也就是说利大于弊。

楼主:
re LZ:

同一个端口,I1/V1就是电导;跨越两个端口的,I2/V1则为跨导。其中“数字”表示端口。

至于“电荷放大”和“积分”,本质相同。而那个电阻的作用是起到一定的“电荷泄漏”作用,以稳定直流。既然是“电荷 ...
引用 网友A:

以稳定直流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A:
to 3L:

输入信号多少总存在非零直流,此直流被积分后会使运放趋于饱和。并入电阻后,其“电荷泄漏”作用将会抵消这个直流部分的积分累积。

网友B:
楼主所画电路不是跨导放大器。而是互阻放大器。

电压放大器、电流放大器、跨导(互导)放大器、互阻(跨阻)放大器。更多的是4端口电路的分析方法而非物理实质。比如,电流放大器并非仅对电流信号的放大。而是指放大器内部采用了电流并联负反馈,其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高。相对而言更利于电流信号的多级放大器级联。其实你完全可以用电压参数的4端口网络分析。只不过这样不方便、不易抓住问题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