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d卡 记录text文件不能写太长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27):
我在sd卡里面建立一个text文件然后不停的向里面写数据但是 只能写8k左右的数据 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么。

网友A:
这个跟你的单片机用的协议栈有点关系吧。

楼主:
我移植的官方的 那个软件包

网友B:
你可以看看你的代码是否地址寻址限制。

网友A:
官方的未必代表完美。这个恐怕你得深入研究下,不能吃现成的了。

楼主:
谢谢 2位  ,另一个 就可以连续记录, 加上采集的数据再记录就不能记录长的信息 可能哪里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