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中,两个没网络的焊盘怎么连接不起来?

楼主(2011-09-27):
AD09中,两个没网络的焊盘怎么连接不起来?

网友A:
没网络,所以系统认为这两个焊盘不属于同一个网络的
想连起来的话,就把这两个焊盘都连到同一个网络上(可以新命名一个网络)

楼主:
我是没有画原理图的 直接PCB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不用交互式布线即可。
以前用99习惯了,现在该用AD还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对这个软件不是很熟悉。

网友B:
熟悉的就不喜欢AD,我用习惯protel99了,对AD也是搏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