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27):
re LZ:

下面是谐振且单端变双端(差分)作为LNA的输入。上面则是利用“二极管开关”(将C1a开路或对地短路)改变天线的匹配网络。

网友B:
上面的二极管叫作双工器的用法,下图也称为巴伦变换。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