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PIC18F25K80芯片:能用ICD2进行调试吗?

楼主(2011-09-27):
PIC18F25K80芯片:能用ICD2进行调试吗?
在列表中怎么没有发现对应的型号呢?困惑中?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选择哪个型号呢?感谢感谢!!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A:
可以调试与编程,如果器件选择中没有该型号,请下载版本新一点的MPLAB,例如我用的MPLAB8.63就是支持的。

ICD2比较老了,如果新购买工具的话,请购买IC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