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的网络速度能达到什么程序?

楼主(2011-09-27):
想用它搞一个网络对讲,网内有几十台的终端,这个现在用ARM11 6410跑WinCE实现的,因为一些原因想改成ARM7的,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STM32F107不是ARM7。

不考虑软件开销,STM32F107的网络速度可以超过90Mb/s。

楼主:
据香主您的经验感觉这个项目这么做行不?难度会有多大?

网友A:
STM32不能跑WinCE,如果你要求很多来自WinCE的东西,估计转换比较难;如果你能规划好,即用裸奔方案,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哦,还有一句话,难者不会,会者不难,:lol

网友B:
的确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楼主:
有一个问题我不理解:就是信道。不理解这个信道是怎么建立,如何区分不同的信道。

网友C:
应用功能还是需要你的上层软件来完成,可以参考一下IP电话的方式
理论上,32Kbps的带宽就可以完美的传输一路话音信号。如果有压缩,就更低了。所以107以太网的带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上层应用

网友D:
这个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E:
楼主,实现了要分享哦!

网友F:
这几天正在用STM32+LWIP做网络控制系统,也在跟STM32的网络控制斗智斗勇,正好今晚刚做了实验就看到了LZ的帖子。。。
因为我的工作对数据传输实时性要求很高,要求10ms一次的采样并返回控制数据,所以俺将SysTick中断时间设为5ms,LWIP协议栈的TCP查询时间定成5ms,因此TCP发送数据的poll时间是10ms(根据LWIP代码tcp_slowtmr()函数)。通过SNIFFER侦测发现STM32+LWIP协议栈能以10ms为间隔,每次发送至少550B的数据包(再多的数据量我就没测试了,因为用不着)。
上面说的是STM32以主动方式每过10ms发送一个包的情况。事实上如果是PC主动发送数据给STM32,STM32收到数据后马上返回500BYTE的数据的话,响应时间为330us左右!我感觉STM32的硬件速度不止于此,因为测试发现数据包为最小的1B也要200us的响应时间,这个200us的时间大概就是LWIP协议的消耗。LWIP并不进行数据复制,因此那100us的时间应该就是DMA传输内存数据到乙太网接口的时间开销,也就是说500B/100us==5B/us==40bit/us,相当于40M的网速吧?

网友G:
这个实现起来比较难,毕竟资源有限

楼主:
谢楼上各位!我也很纠结!一旦定下来可能要花费很多时间来研究无操作系统下的这个网络协议了。

网友F:
15# mcuatmel 如果用STM32,而且只完成一些基本功能的话,感觉LWIP真的不错

楼主:
楼上,这个功能你认为用这个方案的综合性怎样?WinCE下可能集成了不少现成的东西,但在无OS下,那些东西可能都要自己来做是吧?我怕耗时太长。LWIP易搞不?

网友F:
17# mcuatmel 如果对于包的要求不高是可以的,LWIP功能还是比较完备的,除了不能进行包的重组和一些标志位的设置,大部分的TCP/IP协议都具备。但是你要做的上层应用部分我就不太清楚了,只能说STM32+LWIP对于每秒几十K的数据网络传输这一块是没问题的。另外LWIP采用了回调函数,可以动态创立新的服务链接,这个应该对于动态连接新的客户端是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