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D0809一个个脚接上STC89C52,编程错?求救

楼主(2011-09-27):
11.0592M的晶片,ALE经过74HC74四分频,检查了好久,都不知道到错在哪里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Dnum[8];
sbit AD_OE=P2^6;
sbit AD_ST=P2^7;

uchar bai0,shi0,ge0;

uchar code table[]={0x84,0xbe,0x4c,0x45,0x27,0x15,0x14,0xc7,0x04,0x07,0xbc,0x06};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delay10us(uint zz)
{
  uint xx,yy;
  for(xx=zz;xx>0;xx--)
    for(yy=1;yy>0;yy--);
}

void send_4_byte(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发送  数据  给  数码管  显示
{
  uint i;
  for(i=0;i<2;i++)
  {
    SBUF=table[qian];
    delay10us(1);
         SBUF=table[bai];
    delay10us(1);
    SBUF=table[shi];
    delay10us(1);
    SBUF=table[ge];
    delay(20);

  }
}
void main()
{
  uchar i;
  SCON=0;
  TI=0;
  ES=1;
  EA=1;
  while(1)
  {
             P2=0x00;
                for(i=0;i<2;i++)  //只扫描 两路  模拟  信道
                {
                  P0=0;
                  P2=P2&0xf0|i;
                  AD_ST=1;
                  delay10us(1);
                  AD_ST=0;
                  delay(200);
                  AD_OE=1;
                  delay10us(1);
                  ADnum[i]=P0;
                  AD_OE=0;
                  if(i==1)  //检错比较用
                  {
                    P0=123;
                            ADnum[i]=P0;
                  }
                  bai0=ADnum[i]/100;
              shi0=ADnum[i]%100/10;
             ge0=ADnum[i]%10;
        send_4_byte(10,bai0,shi0,ge0);
                }
  }
}
void ser0() interrupt 4
{
  TI=0;
}
结果:硬件电路只在in0 提供定位器的变化电压,数码管只是 L000与L123 的交换显示

楼主:
花几个小时找出来了,在
      for(i=0;i<2;i++)  //只扫描 两路  模拟  信道
          {
                  P0=0;
                  P2=P2&0xf0|i;
                  AD_ST=1;

            中,P0=0;,这一行代码去掉就可以了
        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句按理来说没影响的,大侠们能帮忙给个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