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关于制作MP3播放器问题

楼主(2011-09-27):
小弟学习stm32 已有一段时间,学得懵懵懂懂,想基于stm32做一个类似于千千静听的mp3播放器,弄熟STM32,小弟用的是神州IV号的开发板,上面已有硬件STM32107VCT6,SSD1289的TFT液晶屏,usb2.0的OTG接口,SD的卡座,DA芯片PCM1770,耳机插孔
我初步的思路是:1、能读取SD卡的数据,让其能在液晶屏上显示
                2、通过液晶屏选取SD卡中的音频文件让DA芯片对其进行处理,播放出音乐

请教大神们在做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我的这些硬件够了吗?需要专门的音乐解码芯片吗?
有做过的给小弟一些建议和资料吧!邮箱citooo@126.com

网友A:
做不了,M4还差不多。

楼主:
那如果是做wave的音乐播放器呢?

网友B:
做不了,M4还差不多。
引用 网友A:

未必, STM32F205/207都可以了, 软解mp3/flac/ape/wav/wma(除了wma我还未软解, 其他都试过)等格式通吃, 当然用STM32F4最好, 因为168MHz主频, 192KB RAM

网友B:
小弟学习stm32 已有一段时间,学得懵懵懂懂,想基于stm32做一个类似于千千静听的mp3播放器,弄熟STM32,小弟用的是神州IV号的开发板,上面已有硬件STM32107VCT6,SSD1289的TFT液晶屏,usb2.0的OTG接口,SD的卡座,DA ...
引用 楼主:

先搞定wav, 接着尝试一下helix软解mp3, 然后, 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C:
不一定吧,可以先尝试

网友D:
加一片VS1003或者VS1053,硬件解压,多好啊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F(2012-04-11):
做完求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