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0S2313的汇编头文件是什么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9-27):
唉,没人回啊

楼主:
谁能给我一个AT90S2312的汇编源代码啊

网友A:
AVR Studio里应该就有
不然自己定义不就得了,就几个寄存器

网友B:
1、到你的编译器安装目录下面去找找看。
2、到你的IDE安装目录下面去找找看。

一般都在这两个目录下的。

网友C:
一般来说,IDE只有c语言的头文件,但是此文件并不能被汇编文件包含,所以还得自己参照汇编的语法做一个。

网友D:
用汇编写的不用头文件吧,直接查找SFR的地址操作就行了

网友E:
去AVR studio 的安装目录下找,肯定是有的
俺的目录是:D:\Program Files\Atmel\AVR Tools\AvrAssembler\Appnotes

把附件2313def 的后缀名改成 inc即可。

网友B:
IDE下多数是ASM时的头文件,C状态中的头文件多数在C编译器安装目录下.

网友C:
就是9L提供的东东 你的平台要是木有的话那就自己写吧 难倒是不难 就是灰常滴费劲 而且不要写错了地址哦 否则你的程序BUG很难查得出来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小弟总算找到头文件了,感谢各位的帮助,论坛还是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