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9-27):
现在又个项目,做的是智能节能led,80个led作为光源,红外,光控,声控传感器作为控制光的亮度,还有就是电源部分,请问这些模块能不能加入单片机模块,怎样做才能实现智能呢????

网友A:
可以加入单片机、用PWM控制的亮度。红外可以用来判断是否有人存在,声控可以控制灯的开关。在高级点再加入无线单片机

网友B:
使用单片机是一个理想的控制器。。。需要利用到PWM控制技术+H桥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