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

楼主(2011-09-27):
我想把一个unsigned long型的数据串口通信发给上位机该如何写程序呢?
还望前辈们予以指点!

网友A:
看C语言union部分
或强制指针变换
unsigned long x;
send_byte( ((char*)&x)[0] );
send_byte( ((char*)&x)[1] );
send_byte( ((char*)&x)[2] );
send_byte( ((char*)&x)[3] );

网友B:
LS  正解

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
可以先发高位 也可以先发低位
协议自己定

网友C:
晕倒,积分1000多分的人,还在问这样的问题啊,该打屁股。

UART的发送缓冲区如果是8位的,那么你的16位数据肯定是分两次装入该缓冲区再发出去了啊,当然,如果你什么时候自己设计一个16位发送缓冲区的MCU的话,你也可以一次把16位数据装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