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45BL_USB 读回FLASH数据问题——没有返回数据

楼主(2011-09-27):
各位前辈好,想请教一下,我上位机VC发命令,通过USB传到CPLD再去读FLASH里的内容。用ISE仿真时序都对的,有FLASH有正确的SO输出。但是用VC发一样的命令后,却总是得不到USB的返回数据。我VC发命令用的是FT_Write(ftHandle,offset,20,&dwNumbe),每次20个字节,读也是每次20个字节。不晓得问题出在哪,各位高人能花一分钟帮帮忙看看吗?
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 有人回复呢,我现在收到数据了,但是用bus hound抓却发现从第二批DI进来后,每次DI要进都要丢掉一些数据,是怎么会事?

网友A:
我们公司是FTDI代理,可以把问题发到我的邮箱。我请FAE帮你解答。

网友B(2023-03-14):
void FT245_Write_Data(uint8_t  Wr_data)//在PC(0~7)写一个字节,存入传送缓冲区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FT245_WR_PORT,FT245_TXE)==0)//如果标志位 为零
{
  GPIO_Write(FT245_WR_PORT,Wr_data);//STM32 GPIO写入数据
        WR_OFF;WR_ON;  systick_Dealy_us(50);//一个上升沿 数据开始有效
        WR_ON; WR_OFF;  systick_Dealy_us(50);//一个下降沿,数据传入传送缓冲区
}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FT245_WR_PORT,FT245_TXE)==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FT245_WR_PORT,FT245_TXE)==1)
{
   //执行相应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