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FSMC 数据传送错误

楼主(2011-09-27):
FSMC 驱动TFT LCD 成功了,现在想用DMA 把Flash 里面的东西送到TFT 显存里面去,但是一直不成功。单独测试DMA传送Flash里面的数据到RAM里面去 一切正常。仅仅换了目的地地址(换成GRAM 对应的地址 0x60020000)后 Memory窗口里面看不到想要的数据。。纠结得死去活来的。。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或者说有没人知道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楼主:
FSMC 外挂 TFT  那 TFT 的显存GRAM 到 Flash 的 DMA 应该属于存储器到存储器(M2M)的吧?

楼主:
为什么我的FSMC+DMA 用普通模式(Normal) 时数据传送出错 ,但是换成循环模式的话 就可以传送成功!!

真被这个问题打败了..

网友A(2011-11-23):
或许是传输速率太快了…… 猜测…… 而且传输前给 TFT 控制器的那些指令也要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