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放大电路中C2作用

楼主(2011-09-27):
(无正文)

网友A:
c2和运放构成积分器。
R1,R2,Q1构成反馈
平衡点应该是Q1的e端电压等于Vref

楼主:
Vref是一个直流V=1V,不知道此放大电路直流通路怎么走?Ib怎么形成回路?

网友:
三极管导通后可以走回路吗?求讲解下~~

楼主:
平衡点是Q1的E端电压等于Vref,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B:
C2的作用是旁路交流信号

网友C:
缓冲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