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供电的电源进行检测

楼主(2011-09-27):
背景:
交流220V供电给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出24V(给直流电机供电),12V(给步进电机供电),+15V和-15V(给模拟电路供电),+5V(给数字电路供电,其中+5V被我在电路板上又转成了3.3和1.5V)。
要求:
老板想用cpu自带的10位AD(8路复用输入,0-3V测量范围)来检测所有的电压和电流。
本人目前的一点想法:
1、220V用电流传感器测量电流。电压咋测?难不成我安个大个变压器?
2、其他的比较为难,大家指点一二吧。不胜感激!
大家觉得可实现吗?不可实现的话说明一下自己的观点和依据

网友A:
测交流侧电流和电压可以用互感器,有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取得的信号用运放放大、缓冲后送AD;测直流回路的电流则用采样电阻,然后用运放放大后送AD;测直流回路的电压可用电阻分压后经运放缓冲送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是精度非常高的测量,不用运放缓冲您觉得可行吗?如果都放大缓冲的话,运放得用上十多个了。

网友A:
要用,否则要么电压范围不合适,要么AD的输入电阻会有影响,多数情况下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精度问题。

网友B:
现在的微型电压互感器,实际上就是电流互感器,一次二次电流比为2mA/2mA,体积很小。

网友C:
这个功耗不是一般的大啊

有基准就用大电阻分压测

功耗更大了

楼主:
6# zhl100 您说的大功耗是主要消耗在测量电流的采样电阻上吗?
采用阻值比较小的采样电阻,用差分放大器放大采样电阻两端的压降,只要我的采样电阻阻值比较小,功耗就不会很大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用mux后面+运放的方式,节约点运放

网友C:
各种稳压,消耗功率
测量分压消耗功率
越大的电阻分压电流越小
功率越小
不知道电源怎么样,多加滤波和整流电路,有可能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