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推荐一下水下无线通信数传模块吗?谢谢~~~

楼主(2011-09-27):
最近查阅了一些无线数传模块,虽然在空气中的传输局里了都到1Km以上,但是在海水中的通信距离却因为数传模块的工作频率太高而太近,是不是数传模块的工作频率在百MHz左右的在海水中的通信距离只能到达0.2m左右呢?请多多指点~~~

网友A:
恩,我也想知道一下,有人推荐吗?

楼主:
962826170 QQ方便的话可以QQ交流。。。

网友B:
水中用声纳而不是无线电。

楼主:
4# zhya666 请问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呢?谢谢

楼主:
2# yryrook 朋友,你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么?

网友C:
1、海水和空气的介质不一样,天线辐射效果变化了,信号能量没有辐射出去;
2、海水中有大量的电解质,是导电的电磁波能量很快被衰减吸收了。
海水中通信都是长波通信的,声纳的波长也是非常长的哈

网友D:
没有这样的无线数传模块,水下短距通讯应该使用超声波或红外线,泥沙量大时则只能用超声波。

网友B:
其实可以换个思维,潜入水中的深度应该不会很深,就几十米吧。
可以做个浮标浮在水面上,无线收发部分装在这里面。水下装置和浮标用线连接。可以实现远程无线控制。

网友E:
当你知道潜艇 用什么通信时 你就知道 水下怎么通信了

你科谱了吗?

水下要求频率越低通信距离越远, 别人一个天线都是好几百公里。

你要通信多远?

网友F:
水下通信一般用超声波

网友B:
咳咳!!!知道潜艇怎么通讯有用吗?当然你的客户出潜艇的价格买你的产品另当别论。

网友D:
水下用无线电通讯只能使用长波波段,潜艇就是,但即使出得起价格,体积也满足不了啊。

网友G:
楼主只想知道选用那家厂商的无线模块

网友H:
海水中的通信距离

网友I:
我们的客户都是声纳通信,声纳换能器频率一般在几KHz到几百KHz

网友I:
至于什么模块的问题无从谈起,因为用途不同.比如船上的,水下的,拖缆的等等

网友J:
没有这样的无线数传模块,水下短距通讯应该使用超声波或红外线,泥沙量大时则只能用超声波。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蓝绿光吧?

红外线没戏

网友K:
参考全国发明展览有关报道?

网友L:
水下無線通信不是一般人搞的。不是軍口就放棄吧。

网友M:
水对电磁波的吸收很厉害,远距离基本是不可能的,好像潜艇都要放浮标才能跟卫星地面通信,水下要无线传输大流量的数据是比较困难的,基本现在实现都是使用超声波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好想法,这个问题我考虑过,我就是担心这样做水中的传输线会一直缴来缴去的最后导致通信不畅甚至接口断开。。。所以想问问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呵呵

楼主:
12# zhya666 你好,谢谢你的好想法,这个问题我考虑过,我就是担心这样做水中的传输线会一直缴来缴去的最后导致通信不畅甚至接口断开。。。所以想问问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呵呵

楼主:
13# eydj2008 我的通信距离倒是不远能到十米就可以了,我查了一下说水下用电磁波是不行的,因为海水中的游离电子太多,水下他们用声呐的多,但是没有现成的开发模块呢,请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18# xiaotann 距离能到十米就可以了呵呵

楼主:
19# freq 你好,这个通信频率应该可以哈,我这里的都是百兆的频率,在水下就能通信不到半米。。。

网友B:
咳咳!你只要花点时间想想怎么不让导线绕在一起的方法就可以了,顺便告诉你这种产品我早就实现了

网友N:
这个应该比较特殊的领域

网友O:
我用的是CC1100再空气中最远距离也就300M,不过在发射端接上一个信号放大器就到能通信700M,可以试一下加一个信号放大器

网友P:
我做过一个水中通讯的无线项目,距离50米左右,用的深圳云佳科技的NRF24L01+PA+LNA的模块,不过也花了好长时间才调出来,

楼主:
30# zhya666 请前辈指教。。。962826170我的QQ请加QQ详谈吧谢谢指教~~~哈哈

楼主:
35# wang321 大侠,你是不是经过处理后才成功的?我看网上很多人说水下通信的工作频率如果是百兆级的,通信距离不会达到一米,这个NRF24L01+PA+LNA模块的通信频率是2.4G,理论上是不会实现的吧?呵呵 请指点迷津

网友B:
不要光想,纸上谈兵没什么意义,你动手去试验就知道了。

楼主:
38# zhya666 做过实验了, 百兆级别的在水中达到的距离不足半米。。。你有什么好方法吗?朋友

网友B:
我说了最简单的方法是天线浮在水面上就可以了,你试试看就知道,能通讯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

网友Q:
有没有大侠具体的讲一讲啊,关注中

网友R(2012-07-12):
水下通信没做过  先学习了

网友S:
关注中,最近有需要用到水下通信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T:
建议使用PLC载波,我们有客户使用此类MCU做水下通信以及控制

网友U:
水下想达到1km?那只能使用kHz级别的频率。这个频率能用的仅136kHz,但这个频率在天朝还是不能使用,因为这个频率在业余频率是次要业务,所以你还是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