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移相式零电压软开关变换器与UC3875的应用

楼主(2011-09-27):
摘要:介绍开关电源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发展方向,着重介绍移相式软开关变换器的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以及UC3875的应用。
关 键 词 : 软 开 关 谐 振 变 换 器 移 相 式 零 电 压 变 换 器
从传统的线性电源到目前的开关电源,尤其从70年代以来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使开关电源有了质的飞跃,从而在电源产品中掀起了一股高频化、小型化、模块化的浪潮。目前,开关电源的体积主要还是由电容、电感和变压器等储能元件决定,因而开关电源的小型化,实质上就是一个减小储能元件体积的过程。在一定频率范围之内,开关频率的提高,不仅能有效地减小电容、电感和变压器的体积,还能抑制干扰,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因而,高频化是开关电源的主要发展方向。
开关电源出现之后,最流行的是硬开关变换器,但由于开关管在导通和关断过程中损耗,随开关频率的提高而增大,因此硬开关变换器限制了开关电源频率的提高,同时电路中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在高频时产生严重的电压尖峰和浪涌电流,如图1所示。
为了实现开关变换器的高频化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实现零电压或零电流开关,以减小开关损耗,尽可能减小开关浪涌,为此先后出现了谐振变换器,但是谐振变换器是通过频率调制的,为了在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范围内调节输出电压,必须要求很宽的开关频率范围,这就使得滤波器的优化设计十分困难,使磁性元件的利用率减小,因此高频开关变换器主要发展途径是谐振型和PWM技术的结合,即软开关PWM技术。利用谐振的形式使开关过程“软化”,完成开关过渡之后,变换器按PWM型式运行,使环路能量比谐振变换器小得多,而开关损耗降低了,所以它是一种性能优良的软开关变换器,移相式零电压软开关电路就是其中一种。

网友A:
软开关是啥意思

网友B:
软开关是啥意思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搜就出来了,这个都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