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β值与hfe区别

楼主(2011-09-27):
谁能来解释下三极管β值与hfe区别?

楼主:
说法之一:β和h(FE)是有区别的,但在很多人使用晶体管时都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β是指晶体管的交流电流放大系数,表示晶体管对交流变化信号的电流放大能力。β等于变化的集电极电流△Ic与变化的基极电流A几的比值,即。例如某晶体管基极电流从0.010mA变化到0.028mA时,几由0.990mA变化到1.972mA。该晶体管的β值就应如下式计算

  hFE是指晶体管的直流放大系数,也可以用β来表示。hFE是指在静态(无变化信号输入)情况下,晶体管Ic与Ib的比值,即。例如当Ib为O.028mA时,Ic为1.972mA,那么hFE=1.972+0.028≈71。β值与hFE两者关系密切,一般情况下较为接近,也可相等,但两者从含义上来讲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且在不少场合β并不等同hFE,甚至相差很大,所以不应将它们混淆。一般来说晶体管的β和hFE主要决定晶体管的结构和制造工艺,但也受工作电流的影响,若工作电流变得过小和过大,则β值和hEF将明显变小。

网友A:
2# hhucwyd 不然也,β就是HFE,只不过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而已。
β就是电流放大系数。
HFE是H等效模型下前向传输系数,就是β值。

平常大家只是为了方便不再特指是直流还是交流而已。

不过2楼指出的某些时候直流和交流的放大系数差别较大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A:
补充一下,H参数是中低频模型,所以如果是高频应用,谈HFE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记得有人问过.可以找陈星弼的晶体管教材,上面说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