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电流源仿真

楼主(2011-09-27):
这里有我自己做的镜像电流源仿真图片,供大家一起沟通!

网友A:
电流太大了,BJT的电流镜要偏置到beta尽量高的区域减少基极电流的影响
另外你的负载和偏置电阻是相等的,缺少实验的意义,请使用不同阻值的负载电阻得到输出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