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楼主(2011-09-27):
(无正文)

网友A:
AD的电压基准,很贵的…

楼主:
楼上非常的厉害,根据电路应该是。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
不过电压不对,引脚用法不对,我刚查了ADR512,对不上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俺新手用它纯属偶然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俺新手用它纯属偶然 你说的三脚的二极管。。。。不是用两个腿么 哈哈。。。

网友:
电压基准源

楼主:
根据电路分析应该是个电压基准,而且应该是5V左右的电压基准

网友B(2012-07-21):
5.1V的稳压管

网友C:
请上传原理图,以便分析!

网友D:
挖坟党啊……多久了……

网友D:
不过我Google一下
型号           marking    package
PZM5.1NB2, 512, SC-59/SOT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