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单片机在无线通讯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1-09-27):
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项目,无线遥控控制灯光,遥控码是用单片机编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无线发射模块发码的时候,单片机就死机,有时候还把E2ROM的数据打乱,更糟糕的时候会把程序也打乱,必须重新烧录程序才能工作。我用的是433M中功率的无线发射模块,如果我换小功率的模块就不会死机,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另外,我经过试验分析,死机的出现是跟发射模块干扰电源或者地有关,试过很多方法对电源进行滤波,还是不行,可能地的干扰可能行比较高。

楼主:
为免贴沉大海,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说明你的系统设计有问题,主要检查电源,无线部份的辐射如果较大必须加适当屏蔽,可以参照移动通讯模块的设计,不过,ISM频段是不可以使用超过10mW发射功率的无线信道的,则不仅违法也很不道德。

楼主:
请问如果是无线部分辐射,可以通过单片机屏蔽解决吗?

网友B:
请问如果是无线部分辐射,可以通过单片机屏蔽解决吗?
引用 楼主:

不能通过单片机屏蔽。
可能是你PCB的布局和走线有问题,把电源部分做好点,另减小发射功率试试。

楼主:
经过试验,我把发射模块用导线拉远,远离单片机,就不死机了,模块一靠近单片机,有死机了,说明辐射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怎么解决好呢?

网友C:
屏蔽单片机

网友D:
那款型号mcu

楼主:
RTD2120,51内核的,请问电磁辐射是通过I/O口干扰单片机的吗?

网友E:
看看电源部分设计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布局布线很重要。

楼主:
线路板布线对电磁辐射有影响吗,干扰应该是从空间辐射过去的吧。

网友E:
线路板布线对电磁辐射有影响吗,干扰应该是从空间辐射过去的吧。
引用 楼主:
这个影响可大了,遥控表现得很明显,我就遇到过的。

网友E:
最好模块的电源隔离开来,要是没隔离加个电感也可以。

网友F:
高率大就死机,说明你的电路里面没有考虑到信号负载问题,把这一路信号弱化处理

网友A:
屏蔽MCU部份是可以的,特别要注意晶振和复位电路,同时做好电源去耦。

楼主:
我做过一个试验,把发射模块用线拉出来,在把其中一个IO口也拉一根线出来,结果在发射信号的时候,IO口那根线一靠近发射模块,单片机马上就死机了,说明IO口的线靠近发射模块都会引起死机,那怎么屏蔽啊

网友G:
你那个模块功率太大,估计可以让以前流行的手机来电闪贴纸发光.单片机内部逻辑电路感应了强烈高频电压引起混乱.解决办法是把单片机加小铁盒.IO口用三极管隔离后引出铁盒.

网友H:
高频部分对PCB走线很严格的,要么用屏蔽线试试!!

楼主: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走线要求?我现在用来发码的IO口已经通过三极管隔离了,不过效果不大

网友I:
像这种情况,一定要上电路图,实物照片,还有PCB布线图,才好说明改进方案……
否则,便成了猜谜语、见空中楼阁……

网友E:
LZ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J:
PCB中好像高频信号线的周围用地线包围,可以好点

网友K:
功率也太大了吧,做的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L:
单片机抗干扰能力也差了点~

网友M(2011-10-27):
像这种情况,一定要上电路图,实物照片,还有PCB布线图,才好说明改进方案……
否则,便成了猜谜语、见空中楼阁……
引用 网友I:

严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