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2.0 负载问题--100K时只能挂50台

楼主(2011-09-27):
有什么办法能让主机能多挂几台呢,现在只能挂到50台,多一台都不行啊!
控制器用的是MCP2515,单片机是C8051F040

网友A:
040不是自身带CAN控制器吗?还要2515做啥?

网友B:
100K,50台,不错了,我们消防行业,为了成本,客户通信线经常和其它线走一根铠缆,经过200米的铠缆,CAN,485都几乎没信号,别50台,10台8台都出问题,我们最高用10K,甚至还低
100K,想多连,要考虑实际,建议你降低速度

网友C:
速度高了距离长不了

网友D:
需要根据,每台设备的数据量和每台之间的长度来判断

网友E(2011-11-28):
楼主再试试,能不能突破一下,搞个51台。:lol

网友F:
降低一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G:
带节点数量 主要是考虑物理层:CAN驱动芯片、CAN电缆、CAN通讯波特率、总线节点距离、布线方式、总线上2节点最大与最小距离的长度、终端电阻及CAN驱动芯片电路设计。
应该与 CAN控制器 没有 必然的 联系,不过,当节点多时, 通讯的帧数/秒 (吞吐量)与 CAN控制器,MCU的处理方式 就有很大关系了。

网友G:
如恩智浦 PCA82C250, TJA1050, TJA1040/1041 手册 声称 可连接 110 节点.
有些厂家则没有 声明, 但通过 CANH,CANL的容差分析 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