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105 OTG中的USB_OTG_WritePacket()如何开始发送

楼主(2011-09-27):
如题,调试OTG中,修改官方HID的DEMO,插上设备后,在枚举获取设备描述符阶段,执行USBH_CtlReq()后,在 USBH_Process() case HOST_CTRL_XFER 状态中执行 USBH_CtlSendSetup(),最终执行到 USB_OTG_WritePacket()
接着就是进入OTG的 USB_OTG_USBH_handle_hc_ISR() 主机通道中断,方向是OUT,而此时对应的主机通道中断寄存器 OTG_FS_HCINT 的状态为 TXERR:传输错误
所以,估计是我在USB发送数据这块没搞清楚。请教,USB_OTG_WritePacket() 这函数执行后,是如何实现发送数据的?谢谢。

楼主:
参考手册中说:
数据将根据OTG_FS_HCCHARx寄存器的EPTYPE位,自动载入相应的周期性或非周
期性发送FIFO中。当最后一个32位的数据被写入FIFO中,一个请求将被插入请求队
列的末端,等待调度执行。
是硬件自动执行发送动作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