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换能器

楼主(2011-09-27):
有的超声波换能器接线口有两个,是不是一个接地,一个接超声电源呐?

有的超声波换能器有四个接线口,那怎么接线啊?有的有六个接线口,又该怎么接呐?

求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A:
具体接法要看手册,通常都是两线的,单端驱动时一般一端接地,还可以差分驱动。多线的通常包含内部电路,必须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手册啊,老师就扔了个4接口的换能器给我,问他型号他说不知道。。。这。。。

网友B:
:L 又是老师。
自己拆开看看里面线的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开。。。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测

网友C:
接线口如果是两个,一个接地,一个是信号。这种是单晶片探头,收发都在一个晶片上。如果是四个,则是分收和发的

楼主:
终于搞清楚了,四个接口其实是五个,内部已经把两个连在一块了,所以外面只引出了四个。四个当中两个为一组连一块,一个作为地,另一个作为信号输入端。其实就是实现了四个压电陶瓷片的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