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中断口程序求解

楼主(2011-09-27):
在一个程序里面,使用了四个外部中断口,但是程序运行时在中断初始化程序时出错了
程序的具体设置:
1——IO口初始化,把四个外部中断口设置为普通IO口,输入用;
2——检测四个IO口的状态;
3——中断初始化;
......

现在程序运行到第三行就停留在那儿了,不在往下运行,求解!!!!

网友A:
原因可能是你初始化之后,由于外部输入始终处于激发中断的状态,所以你在初始化中断之后,程序就始终在中断中执行,没法继续走下去了。

楼主(2012-02-23):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更改启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