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专家一个关于水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9-27):
水泥电阻在长时间的使用后,其所能承受的功率会不会有可能低于其标称值?或者说长时间使用后,其在同一电流下会变得越来越热?

楼主:
以至于最后电阻被烧坏,或者阻值非常大,已经远不是原来的阻值了

网友A:
合格的产品是不会的,水泥电阻的时间失效性指标是不错的,比膜电阻好。

楼主:
春阳大叔,还有个疑问,我发现我的水泥电阻烧的很奇怪,不是一下子烧断了,而是电阻值变大了很多。由100k变到了1M,这是为什么?水泥电阻把外面的那层水泥起什么作用?我把水泥弄掉后发现电阻稍微增大了一点点

网友B:
春阳大叔;P

网友C:
需要对水泥电阻的功率进行计算。。。P=I2R.....电阻要大一些。。。电流选的小一些。。发热就会降低一些。。。就不会太容易烧坏。。我遇到之后就这么处理的。。现在故障降低了。。。

网友D:
水泥应该是散热的吧

网友E:
水泥电阻在长时间的使用后,其所能承受的功率会不会有可能低于其标称值?或者说长时间使用后,其在同一电流下会变得越来越热?
引用 楼主:

肯定不会

网友E:
春阳大叔,还有个疑问,我发现我的水泥电阻烧的很奇怪,不是一下子烧断了,而是电阻值变大了很多。由100k变到了1M,这是为什么?水泥电阻把外面的那层水泥起什么作用?我把水泥弄掉后发现电阻稍微增大了一点点 ...
引用 楼主:

可能过压了

网友F:
水泥电阻跟水泥窑一个道理,电流好比用煤量,闷烧。你把水泥去掉几层热跑了烧得也快了,阻值就相当于高了。厚度决定温度。

楼主:
肯定不会
引用 网友E:
我的描述可能有问题,如果水泥电阻长时间使用,由于某种原因处于近乎高温的状态,久而久之,这个电阻的阻值会不会变大?

网友A:
阻值大幅上升说明内部电阻质开路了,水泥电阻本来就是高温工作的,但也不能超额使用,温度过高说明功率选择有误,烧毁电阻质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A:
水泥电阻跟水泥窑一个道理,电流好比用煤量,闷烧。你把水泥去掉几层热跑了烧得也快了,阻值就相当于高了。厚度决定温度。
引用 网友F: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水泥电阻是实芯的,敲掉外壳后因剥落过程会减小导电芯的尺寸,所以这时电阻值升高。

网友A:
水泥应该是散热的吧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是什么水泥而是耐热材料,成份和外观有点像水泥而已,作用也不是散热,而是耐温和机械支撑。膜电阻的芯是陶瓷,作用是一样的,只是支撑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

网友G:
百度结果
水泥电阻是将电阻线绕在无碱性耐热瓷件上,外面加上耐热、耐湿及耐腐蚀之材料保护固定并把绕线电阻体放入方形瓷器框内,用特殊不燃性耐热水泥充填密封而成。水泥电阻的外侧主要是陶瓷材质。

网友A:
楼上补充的不错,水泥绕线电阻。

网友A:
查了一下,现在生产的水泥电阻应该都是绕线的,阻值不高。

网友G:
1、耐震、耐湿、耐热及良好散热,低价格等特性。
2、完全绝缘,适用于印刷电路板。
3、瓷棒上绕线然后接头电焊,制出精确电阻值及延长寿命。
4、高电阻值采用金属氧化皮膜体(MO)代替绕线方式制成。
5、耐热性优,电阻温度系数小,呈直线变化。
6、耐短时间超负载,低杂音,阻值经年无变化。
7、防爆性能好,起保护作用。

网友A:
呵呵,高电阻值的也有了。

网友H:
太给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