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看门狗

楼主(2011-09-27):
STM32/STM8都有一个号称窗口看门狗,一个独立看门狗;独立看门狗有如其它MCU的看问狗,如果过晚喂狗则会产生复位,而窗口看门狗则是过早或过晚喂狗都会产生复位,比如可以设定前10ms,不允许喂狗,10ms~20ms间则可以喂狗,20ms后不喂狗也会复位。据说可以对于程序跑飞后再跑回来,或是跑飞后处也有喂狗的情况进行复位,其稳定及可靠性比一般看门狗强,但具体怎么用呢?请大伙讨论讨论

网友A:
你不是把怎么用都说清楚了吗?还要知道什么呢?

楼主:
不是的,我知道的是,对于程序跑飞了再跑回的情况,窗口看门狗是有起作用的,但是对于跑飞后处也有喂狗的情况,不够了解,特别是多任务如何处理这个狗,真是头痛!

楼主:
个人想法:对于单任务系统,可以通过软件仿真加以条件模拟(比如对if判断条件进行模拟)得出各条路径执行的时间,得出其最小值,然后配置窗口看门狗,使得程序不得随便飞。但多任务如何处理,实在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