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拟合?

楼主(2011-09-27):
NTC是非线性的,怎么办呢?最小二乘法做曲线拟合好还是分段线性处理好,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等待ing

网友A:
离线拟合还是在线拟合?

最小二乘法当然比分段线性处理好,分段最小二乘法拟合更好。

网友B:
分段搞个表格就OK了,区间内插值处理。
想玩点玄的就来个曲线拟合,用多项式逼近或者三角函数逼近~

网友C:
搞得这么复杂. 其实做个大点的,分辨率高一点的表格, 查表就是了, 连线性差值或拟合都不用搞.
毕竟在单片机, 玩计算很容易玩死单片机的.

网友A:
最难回答的就是这种不着边际的问题。既没有说明用什么来处理来干什么,也没有说有多少数据,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言之有理,请问兄台是否有最小二乘拟合的C程序,小弟我数学功底不扎实,给个参考,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的表格是5度一个数据,感觉用分段插值的方法不会准,我网上找了个NTC的资料,发现在室温附近特别的弯曲,比老奶奶的背还弯,哈哈,版主是否有做过拟合的,能否给小弟个参考:lo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也想这么搞,可是给我们供货的探头厂家,给的数据太少了,5度一个数据。又不愿给我NTC厂家,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NTC测温的问题,兄台认为那里不清晰了,为了更多的人参加进来讨论,我想还是付个资料。

楼主:
原文链接:有图
http://www.laogu.com/wz_21005326.htm
NTC负温度系数温度传感器工作原理

      NTC是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负的温度系数,泛指负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所谓NTC温度传感器器就是负温度系数温度传感器器。它是以锰、钴、镍和铜等金属氧化物为主要材料,采用陶瓷工艺制造而成的。这些金属氧化物材料都具有半导体性质,因为在导电方式上完全类似锗、硅等半导体材料。温度低时,这些氧化物材料的载流子(电子和孔穴)数目少,所以其电阻值较高;随着温度的升高,载流子数目增加,所以电阻值降低。NTC温度传感器器在室温下的变化范围在10O~1000000欧姆,温度系数-2%~-6.5%。NTC温度传感器器可广泛应用于温度测量、温度补偿、抑制浪涌电流等场合。

--------------------------------------------------------------------------------

NTC负温度系数温度传感器专业术语

零功率电阻值 RT(Ω)

   RT指在规定温度 T 时,采用引起电阻值变化相对于总的测量误差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测量功率测得的电阻值。

电阻值和温度变化的关系式为:

RT = RN expB(1/T – 1/TN)

RT :在温度 T ( K )时的 NTC 温度传感器阻值。
RN :在额定温度 TN ( K )时的 NTC 温度传感器阻值。
T :规定温度( K )。
B : NTC 温度传感器的材料常数,又叫热敏指数。
exp :以自然数 e 为底的指数( e = 2.71828 …)。

     该关系式是经验公式,只在额定温度 TN 或额定电阻阻值 RN 的有限范围内才具有一定的精确度,因为材料常数 B 本身也是温度 T 的函数。

额定零功率电阻值 R25 (Ω)

      根据国标规定,额定零功率电阻值是 NTC 温度传感器在基准温度 25 ℃ 时测得的电阻值 R25,这个电阻值就是 NTC 温度传感器的标称电阻值。通常所说 NTC 温度传感器多少阻值,亦指该值。

材料常数(热敏指数) B 值( K )

B 值被定义为:

RT1 :温度 T1 ( K )时的零功率电阻值。
RT2 :温度 T2 ( K )时的零功率电阻值。
T1, T2 :两个被指定的温度( K )。

     对于常用的 NTC 温度传感器, B 值范围一般在 2000K ~ 6000K 之间。

零功率电阻温度系数(αT )

在规定温度下, NTC 温度传感器零动功率电阻值的相对变化与引起该变化的温度变化值之比值。

αT :温度 T ( K )时的零功率电阻温度系数。
RT :温度 T ( K )时的零功率电阻值。
T :温度( T )。
B :材料常数。

耗散系数(δ)

在规定环境温度下, NTC 温度传感器耗散系数是电阻中耗散的功率变化与电阻体相应的温度变化之比值。

δ: NTC 温度传感器耗散系数,( mW/ K )。
△ P : NTC 温度传感器消耗的功率( mW )。
△ T : NTC 温度传感器消耗功率△ P 时,电阻体相应的温度变化( K )。

热时间常数(τ)

     在零功率条件下,当温度突变时,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变化了始未两个温度差的 63.2% 时所需的时间,热时间常数与 NTC 温度传感器的热容量成正比,与其耗散系数成反比。

τ:热时间常数( S )。
C: NTC 温度传感器的热容量。
δ: NTC 温度传感器的耗散系数。

额定功率Pn

    在规定的技术条件下,温度传感器器长期连续工作所允许消耗的功率。在此功率下,电阻体自身温度不超过其最高工作温度。

最高工作温度Tmax

在规定的技术条件下,温度传感器器能长期连续工作所允许的最高温度。即:

T0-环境温度。

测量功率Pm

     温度传感器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 阻体受测量电流加热引起的阻值变化相对于总的测量误差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时所消耗的功率。
一般要求阻值变化大于0.1%,则这时的测量功率Pm为:

电阻温度特性

NTC温度传感器的温度特性可用下式近似表示:

式中:
RT:温度T时零功率电阻值。
A:与温度传感器器材料物理特性及几何尺寸有关的系数。
B:B值。
T:温度(k)。
更精确的表达式为:

式中:RT:温度传感器器在温度T时的零功率电阻值。
   T:为绝对温度值,K;
   A、B、C、D:为特定的常数。

--------------------------------------------------------------------------------

NTC负温度系数温度传感器R-T特性

B 值相同, 阻值不同的 R-T 特性曲线示意图

相同阻值,不同B值的NTC温度传感器R-T特性曲线示意图

楼主:
:sleepy:没人,没人

网友D:
先到网上搜一下NTC,看看温度和电阻的关系。
自己计算,爱间隔多少度都没有关系,再做一个表格。

网友A:
楼主,不要人别人推测。目的不一样,方法就会不同。在 mcu 上得到矫正温度,或是在mcu上进行拟合与发表论文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后者的拟合公式可以在 matlab 用工具很快得到。

网友E:
拟合是最好的。

用51 做拟合计算。时间大概在 200mS以内

拟合公式可以用 二项式除法 来做的。

系数有专门的拟合工具可以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何说拟合最好呢,愿听兄台高见。
我想表格的方式也很不错呢,假设一度一个点,一度之间线性化,精度应该挺高的吧。

网友F:
关于“拟合”似乎存在个误会,特别是最小二乘拟合。

最小二乘拟合原本是用在对一组实验数据的曲线模型参数拟合,若无模型则可采用多项式等通用曲线来做。这里前提是承认实验数据是满足正态分布的随机量(期望值为模型给出的理论值),然后采用最小二乘拟合得到均方差最小的那条曲线。最小二乘拟合得出的曲线通常是不过(实验)数据点的,存在涨落是随机量的本质。

如果给出的是离散确定数据点(通常是通过多次实验得到的统计结果),所要做的是“插值”而非“拟合”。插值有一阶(直线)、二阶(抛物线)和高阶等做法,其共同点是须过每个数据点。通常实用的方法是一阶(直线)插值,其好处是计算量较少。如果存储量足够,也可用适当的插值方法细化相关数据点存储起来,以便供直接查表使用。

网友G:
又不是NTC厂家,NTC的拟合就不必用实验数据去计算啦,直接用NTC标准数据去拟合就可以了!
难的不是拟合,麻烦的是按拟合函数去计算,所以用插值计算反而实用些!

网友H:
分段去算,还可以点,但是对于单片机而言,就有点忙

网友I:
查表加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