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9-linux用户程序下通过数据总线读取外部数据

楼主(2011-09-27):
RT,手头有块arm9的板子,上了linux系统,现在我想编一个应用程序,通过系统的数据总线把外部送来的16位并行数据读进来,求思路!在用户空间可以直接读取数据总线吗?是用mmap函数实现的吗?求思路,有程序为例更好,先谢了!

网友A:
先在底层实现对数据部线取外部16倍数据的驱动,然后再通过应用程序通过驱动来取数据

楼主:
谢谢楼上答复,请问:只能通过这一种途径吗?这样是不是要重新编译系统?这个底层驱动好写吗,没写过ARM底层驱动,心里没底啊!

网友B:
第一条可行,我花一个月功夫搞定的。

网友B:
后来,所有的外设,都是用户程序读写硬件。跟裸奔没区别了。
反复查了很多资料,但不太适合公开,是公司的产品。你的思路没问题,自己去琢磨吧。

楼主:
谢谢4楼,你说的第一条可行,是指“在用户空间可以直接读取数据总线”吗?为什么我的程序一运行就会死机,我是先用mmap函数把存储器控制器的寄存器地址映射到虚拟空间配置好,然后把一个BANK的物理地址映射到虚拟空间,直接读,请问这样做是否正确?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好像最多能映射4k,我不记得了,死机我没碰到过,你看看那里死掉的。吧。

楼主:
为什么只能映射4K啊?直接在用户区读总线数据会不会和内核层的外设驱动冲突呀,然后导致死机的?不知该怎么解决,继续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