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翻译?

楼主:
下面一段话来自 铁电存储器FM1808.pdf:
Memory Architecture
Users access 32,768 memory locations each with 8
data bits through a parallel interface. The complete
15-bit address specifies each of the 32,768 bytes
uniquely. Internally, the memory array is organized
into 32 blocks of 8Kb each. The 5 most-significant
address lines decode one of 32 blocks. This block
segmentation has no effect on operation, however the
user may wish to group data into blocks by its
endurance characteristics as explained on page 4.

截图如下:

谢谢!

楼主(2011-09-29):
:'( 没人理!
我试着翻译一下,有不妥之处,还请指点!
谢谢!

FM1808存储器结构
使用者通过8位的并行接口访问32768字节的存储器区域。共15位的地址线可唯一 的指向32768字节中的每一个字节。在内部,存储器阵列被分为32页(块),每页 8K位(1024字节)。地址线的高五位对32页进行译码。在操作时,页分区没有作用,可是,使用者可能希望讲数据分组为页,原因参见第4页耐久特性解释。

FM1808.pdf 第4页的图片如下:

网友A(2011-11-06):
存储器结构
用户可以通过8位并行接口访问32,768字节的存储空间。这32768字节的每个字节都可以由15条地址线唯一确定。在内部,存储器由32个8Kb字节的阵列组成,这32个块由地址线的高5位译码确定。

楼主:
FM1808铁电存储器方块图如下图:
从该图可以看出,FM1808的32K字节存储空间分为32块(页或者区),由地址线的高五位A10-A14进行译码;每个块内由行列组成,行由低八位地址线A0-A7译码,共256列;列由A8、A9地址线译码,共四列。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