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时钟

楼主(2011-09-27):
原来的产品使用外接8563+备份电池,现在选用PIC1937,芯片不包含RTC时钟,请问能否保证精确定时?有网友说是定时器定时20MS,计数25次,lcd上闪烁一次,这样的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A:
1、不管是使用独立的RTC还是MCU内部的RTC模块,其精度由晶体振荡器频率决定。
2、如果使用MCU内部的RTC模块的话,还需要注意软件代码的正确性,否则因为代码的计数不准确造成定时精度变化属于设计不当造成。
3、如果使用MCU内一般定时器,则需要注意切勿随意修改定时器加载值,否则会造成计时累加性误差

网友B:
小生在次有点疑问,如有错请见谅。
1、RTC的精度是由晶体振荡器频率决定的。我认为是晶体振荡器频率仅仅是其中1个原因罢了,难道用我们国产几毛钱的DS1302用个精工的晶振或者爱普生的晶振就能使其达到原厂的精度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决定RTC绝对性的因素还是在于RTC本身是否精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晶振老化率、温飘、电容、湿度、晶体振荡器频率的偏差,难道现在前辈还是认为仅仅是由晶体振荡器频率决定的?
2、我认为MCU内部的RTC的精度是要拿来揣摩的,要是内部的RTC的精度很高的话那还需要外置的?现在外置的时钟芯片用的行业还是很广的吧。楼主要是对时钟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内置。
3、请不要在此排斥商家,因为商家在其专业方面还是很专业,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一些专业性的建议的。
2# yewuyi

网友A:
请LS即时删除你的签名后,我才会回答你的问题。

限时2小时,否则3楼帖子将会被删除。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老大我删除啦:D

网友A:
1、RTC的精度是由晶体振荡器频率决定的。我认为是晶体振荡器频率仅仅是其中1个原因罢了,难道用我们国产几毛钱的DS1302用个精工的晶振或者爱普生的晶振就能使其达到原厂的精度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决定RTC绝对性的因素还是在于RTC本身是否精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晶振老化率、温飘、电容、湿度、晶体振荡器频率的偏差,难道现在前辈还是认为仅仅是由晶体振荡器频率决定的?
:即使国产几毛钱的RTC芯片,只要其是满足技术规格要求的合格品,仅就计时一项指标来说,和国外厂家的RTC芯片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都是数字芯片,都是根据晶体振荡器的脉冲来计数进行定时的,这就如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数数的能力基本是一样的,当然白痴例外。
至于你所谓的‘晶振老化率、温飘、电容、湿度、晶体振荡器频率的偏差’,这本身就是决定晶体振荡频率的各个因素,请注意,我说的是晶体振荡频率,而不是晶体的标称额定中心频率。
2、我认为MCU内部的RTC的精度是要拿来揣摩的,要是内部的RTC的精度很高的话那还需要外置的?现在外置的时钟芯片用的行业还是很广的吧。楼主要是对时钟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内置。
:从计时准确度来讲,MCU内部RTC无任何问题,但MCU厂家在集成RTC时,多数只提供基本的计时中断等,并不会集成例如闰年、星期等逻辑,这些需要用户自己用软件去完成,显然增加了软件的开销,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外部RTC芯片的原因,是否选择外部RTC芯片和时钟精度无关。
3、请不要在此排斥商家,因为商家在其专业方面还是很专业,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一些专业性的建议的。
:欲加之罪,不予回答。

网友C:
小生在次有点疑问,如有错请见谅。
1、RTC的精度是由晶体振荡器频率决定的。我认为是晶体振荡器频率仅仅是其中1个原因罢了,难道用我们国产几毛钱的DS1302用个精工的晶振或者爱普生的晶振就能使其达到原厂的精度吗, ...
引用 网友B:

无语了,RTC的精度当然取决于外部的32.768khz晶体的精度,而温漂,匹配电容等都会对晶体的频率产生影响。
   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看DS1302的数据手册,至于国产的DS1302是怎么回事,自己去找厂商。

网友B:
小生在次受教啦,时钟芯片虽然是个比较小的器件,一沙一世界,您说的不管是使用独立的RTC还是MCU内部的RTC模块,其精度由晶体振荡器频率决定。这个观点有点难以接受。暂时就我们国内的貌似还没哪家能够做出完全替代RX8025T,垄断国内电网,牵制与人。那要是如您所说,国人为何难以解决其中的根本的呢?
鄙人再次跟前辈学习学习。:P

网友C:
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貌似简单其实不然。

网友A:
RX8025T是内置了晶体振荡器的RTC,其精度一样由晶体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决定

网友A:
国内厂家做不好类似RX8025T的产品,主要是晶体振荡的性能保证不了,并非数字逻辑的IC做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用外接时钟芯片,又要尽可能提高精度,TIMER1外接32K有源晶振是不是效果更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用外接时钟芯片,又要尽可能提高精度,TIMER1外接32K有源晶振是不是效果更好?
引用 楼主:

一般有源晶振的精度比无源的好一些,振荡稳定性也好一些,如果能用有源晶振,当然不错

网友D:
确实只由晶体精度决定,芯片最多帮你补偿下温飘。不过得先明确你需要多高的精度。

网友E:
分立的RTC和芯片内部的RTC的精度都是有晶体决定的。如果要实现更高精度,需要针对晶体的固有误差和温漂来校准和温度补偿。但绝大多数RTC芯片或MCU内置RTC的温度补偿都是数字方式的温度补偿,即每分钟或没半分钟加减N个32K Clock。这种数字方式的温度补偿完全可以实现高精度的计时(<5ppm),但是,在一分钟之内,前59秒都是不准的,最后一秒更是不准的。简单地说,数字方式的补偿可以实现精确的一分钟,但不可以实现精确的每一秒。
前面有位仁兄提到8025T,也提到8025T在国网电表上的广泛应用。8025T是在晶体振荡电路上进行的模拟温度补偿,完全不同于其他RTC或内置RTC的数字补偿,它唯一的优点就是可以输出精确的每一秒(<5ppm)也正因为此,它的价格较高。
其实,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电表的使用者完全不需要精确的每一秒,只是国网为了测试认证方便而设置的一个标准,害的每个电表都增加好几块钱的成本。
其实,做电表的用于测试秒脉冲精度的设备,有好几种就是用PIC设计的,他们使用的是<1ppm的TCXO,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前面的观点,计时精度是由晶体决定的。

网友B:
专业人士很真是的大大的多,小生受益匪浅

网友F(2013-02-04):
专业,膜拜!

网友D:
斑竹,还是把这个帖子留在这里吧,最起码他们产品已经进了我的设计黑名单了,这种连实事求是都不讲究的公司,怎么有资格搞电子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