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系列

楼主(2011-09-27):
LDO四大关键参数:PSRR、静态电流、噪声、压差。
按应用选型基本可分两大类:
1、低功耗要求:比如手持设备,因为用电池供电,低功耗是主要考虑因素。推荐BL8503/8064/9110等。
2、低噪声要求:如设备中有RF电路首先考虑的就是低噪声、高PSRR的LDO了。推荐BL9195/9198/9193/8568等。

Belling Products Catalog 2011 V1-NEW.pdf

产品目录

网友A:
应该是压差、负载调整率、线性调整率、过流保护.
静态电流、噪声应是uldo的关键参数。
PSRR最小都有65db。一般都有70db。关键是psrr的曲线。

楼主:
按工艺划分,LDO可分为:
1、Bipolar LDO:
比如BL1117、BL1085、BL1084,特点是耐压高、大电流,成本低。
一般用于AC-DC的后端电压处理。

2、CMOS LDO:
主要特点是精度高、很低的压差、静态电流很低。比如BL8503/9198/9193/9110等。
一般用于电池供电的电子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