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学习体会第七贴——LOOK中使用TFT屏【一】

楼主(2011-09-27):
把菜农大叔的 mdk_tft 例程搬到了我的LOOK工程中,成功在LCD上显示了
This is a test for TFTLCD!
哈哈,很兴奋。
本来想上PP,可惜手机不给力:L

其实跟我昨天晚上实现的在任务中调用另一个类的成员函数是一会事。呵呵。
建立一个 tft 类,并把tft相关的函数定义为类的成员函数,然后在任务中调用该成员函数就可以了。

本来是想搞个计数器,每秒累加1,然后每0.5秒刷新一次屏,显示各系统开机时间啥的。太晚了。明天继续。
短期目标是tft显示时钟,日历。
后续要加RTC,完善tft类,实现强大功能,或者使用uc/GUI。

网友A:
看了,写的不错,感觉可以用一个构造函数来代替LCD_Init,只要创建task_tft_t的对象
那么就会自动调用构造函数来初始化LCD了,就不用再调用LCD_Init函数了,我今天也在
写个串口程序,看来是完成不了了。

楼主:
恩,我开始是想把IO口初始化放到构造函数里 的。
感觉LCD_Init内容太多没敢放

楼主:
昨天还遇到个问题,忘了写了。

数据类型定义的问题,
uint32_t定义的是 unsigned long
但是我没有找到是在哪里定义的,
而unsigned char、unsigned int这些类型是在哪个头文件里定义的呢?

对几个头文件还不熟悉。

接下来就应该深入了解LOOK了,打算看看《嵌入式系统的实时概念》。

网友A:
那个定义在core_cm0.h里的stdint.h这头文件里,我在想如果声明个液晶操作的对象那么初始化是必须的且必须放在最前面,构造函数正好符合,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晚上回去试试,初始化应该是放在构造函数里合适的。

等我好消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LCD初始化放在tft类的构造函数里是可以的。呵呵。刚刚试了。

楼主:
那个定义在core_cm0.h里的stdint.h这头文件里,我在想如果声明个液晶操作的对象那么初始化是必须的且必须放在最前面,构造函数正好符合,可以试试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到这个文件了?

网友A:
在NUC1XX.H头文件里有core_cm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