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DAC电压建立时间怎么估算?

楼主(2011-09-28):
查了器件手册,没看到DAC建立时间的算法.有人知道吗?
这个时间很重要啊,例如我要建立100khz的正弦波或者锯齿波行不行?

网友A:
请再说清楚些,手册上有响应时间,可以用吗?

网友A:
看了一下,手册上有相应的参数:

楼主:
香版,是哪份文档上面的?我手头的两份都没有这个

网友A:
香版,是哪份文档上面的?我手头的两份都没有这个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

你手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