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波形发生器,有哪些好的选择?

楼主(2011-09-28):
要求不高,能产生100khz和正弦波和锯齿波就可以了.有什么便宜好用的波形发生器推荐的吗?

楼主:
最后顶一下,没答案也结贴

网友A:
不说明是开发、测试还是用于产品中,怎么估计“便宜好用”这个要求?

网友B:
你是要买仪器,还是说自己搭电路呢

楼主:
自己搭着玩的,做基础实验.太缺基础经验了

网友A:
既然是自己学习用,建议使用分立元件而不用集成电路。

网友C:
搭一个自激多谐振荡器,然后用低通取出正弦,用运放电路实现锯齿波即可。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那就回去看一下模电把,书上这种电路都是会讲的

网友D:
最好不要买鼎阳的数字显示器,:L:Q

网友A:
12楼:
你的回复,不是此帖吧?
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E:
DDS芯片+MCU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