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g不能烧写程序

楼主(2011-09-28):
老出现这种问题,为什么?

网友A:
芯片没认出来,你说的老出这种问题,意思是也有不出问题的时候是么?而且你贴的图里select debug界面被挡住了,能否贴一张无遮挡的?
出这个问题时,建议:
1.检查一下芯片是否正常上电
2.先点一下左边的“Port Acquire ”

楼主:
2# 梦里喝粥

楼主:
我点击Port Acquire就出现上面小对话框了。

网友A:
VTarg Measured:3.38V,说明芯片已经上电了。那可否麻烦你回答一下下面的问题:
1.你之前有编程成功过吗?
2.你用的creator是什么版本?
3.你在creator里选择的device是什么版本?(ES2,ES3还是PRODUCTION),与目标芯片是否一致?目标芯片的版本刻在表面上,如果没有ES2或ES3字样的,就是PRODUCTION

网友B:
;P我看到楼上的ID就想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本想开个玩笑,但是貌似被屏蔽了,呵呵。我想说我的ID看就免费了,笑要收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程成功过。
PSOC creator1.0;
我用的是CY8CKIT_001 DVK1开发板

网友A:
既然编程成功过,那说明你的芯片设置和实际版本是相符的,硬件连的也对,那时好时坏的话只能说是不稳定,建议量一下芯片的XRES管脚,看看电平是否正确。

附注:
关于creator1.0,目前最新的是SP2版本的,之前是production版和beta5.0版。如果你是直接安装DVK自带的光盘上的creator,并且没升级过的话,那估计会是更早的版本。个人感觉production版是最好用的。
关于芯片版本,如果你的DVK如果是买的比较早,那PSOC3的PACK上的芯片会是ES2或ES1版本的,新的DVK一般会给配ES3的芯片。ES2和ES1的芯片感觉还是有些不稳定,ES3的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xres是低电平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先检查VDDIO1,VDDD,VDDA是否都正常上电了。
如果上电都正常,那把电断了,查查cpu板和底板上XRES脚的对地电阻是多少。如果电阻为零或者比较小,那说明有短路的地方。
如果是底板短路,那有个歪着儿,可以把CPU板上XRES脚掰弯了,即放弃底板的外部复位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xres对地也没有短路啊。求教啊,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没回答那三个管脚是否正常上电,那我就当他们上电正常。XRES不一定完全对地短路才会有问题,如果是虚短,那可能有几十或几百欧的电阻。
你可以做两个试验:
1.给KIT板上电,但不连接MINIPROG3,量一下XRES的电平,如果还是低,那说明miniprog3没问题。
2.按我上面说的把pack板上那根脚掰弯了,切断XRES和地板的联系,看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A:
公司电脑用不了QQ,msn可以吗,我短消息给你

网友(2012-08-26):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遇到的问题是您提到的第3个问题,这是报的错:Error: dbg.M0023: There was an error while programming the device: PSoC Programmer reported error (100 - The hex file was built for silicon revision ES3, but the acquired device is revision ES1.)。求解决办法。。。

网友C:
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解决了,楼上请看连接http://www.cypress.com/?id=4&rID=38529;我也是刚起步自己摸索,已加好友,希望以后有问题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