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是如何做到每个芯片Unique ID的唯一性的

楼主(2011-09-28):
首先,每个批次Lot number是一样的,X和Y的wafer应该也一样吧?难道是同一批次的Wafer number不一样?

网友A:
在测试芯片、校准HSI、烧录BootLoader时一起烧录的。

网友B:
哈哈,一切皆有可能,:lol

楼主:
在测试芯片、校准HSI、烧录BootLoader时一起烧录的。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一次性烧写进去的吧?这样X坐标和Y坐标怎么区别?

楼主:
哈哈,一切皆有可能,:lol
引用 网友B:

香版主的“一切皆有可能”,感觉跟没说一样。

网友B:
香版主的“一切皆有可能”,感觉跟没说一样。
引用 楼主:

说了就跟不说不一样的,:lol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B:
LZ问这些做什么?你要自己开晶园厂、开设计公司? 难道是发大财了?

网友C:
首先,每个批次Lot number是一样的,X和Y的wafer应该也一样吧?难道是同一批次的Wafer number不一样?
引用 楼主:

据说Lot number是一直增加的,因此Unique ID不会重复。当然如果有人仿冒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D:
有多种方式,而出厂时写入成本 应较低.

楼主:
LZ问这些做什么?你要自己开晶园厂、开设计公司? 难道是发大财了?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资料,说可以利用ID来进行加密,但所有芯片ID都不一样,这个加密方法怎么来实现?

楼主:
据说Lot number是一直增加的,因此Unique ID不会重复。当然如果有人仿冒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引用 网友C:

Lot number应该是和一盘芯片上的条形码上的条形码一致的。也就是说一盘芯片的Lot number是一样的,因为一个整盘芯片的批次是一样的。

不知对否?

网友B:
看芯片资料,说可以利用ID来进行加密,但所有芯片ID都不一样,这个加密方法怎么来实现?
引用 楼主:

LZ是想研究为什么芯片ID都不一样?还是把这当成一个事实来加以利用呢?

我理解你是在研究为什么ID都不一样,想在自己的芯片中也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LZ是想研究为什么芯片ID都不一样?还是把这当成一个事实来加以利用呢?

我理解你是在研究为什么ID都不一样,想在自己的芯片中也实现这个功能。 ...
引用 网友B:

我不做芯片设计,只是想知道如何利用这个ID来加密。

网友B:
我不做芯片设计,只是想知道如何利用这个ID来加密。
引用 楼主:

哦,可是你问的问题却是“STM8是如何做到每个芯片Unique ID的唯一性的”,难道我理解错了?  :L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知道这个ID有什么变化规律,呵呵。

网友A:
对于你买到手的芯片来说,没什么规律可以利用的。

ST在烧录这个ID时当然会有个制度,就如同主贴的表格所说。
但具体的做法ST没有披露。
比如X坐标和Y坐标,用2个字节表示的,实际上一个wafer上面不可能有65536*65536这么多芯片

网友B:
肯定没有规律。比如XY坐标,因为有坏片,肯定不可能连续,而且谁也不知道哪里有坏片,怎么可能知道规律呢?

网友E(2011-11-01):
除了在片子里运行程序能读出这个ID,还有其他方法读出这个ID吗?比如SWIM可以吗???  我想 DIY编程工具,如何读到这个ID,然后根据ID做固件绑定??

网友B:
除了在片子里运行程序能读出这个ID,还有其他方法读出这个ID吗?比如SWIM可以吗???  我想 DIY编程工具,如何读到这个ID,然后根据ID做固件绑定?? ...
引用 网友E:

只要有地址就可以读出来。

网友E:
SWIM协议可以直接读到这个地址吗? 或者需要先下载BOOTLOAD进去才行?

网友B:
SWIM协议可以直接读到这个地址吗? 或者需要先下载BOOTLOAD进去才行?
引用 网友E:

SWIM协议可以直接读。

网友F:
BootLoader时一起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2015-06-03):
引用 网友B:
哈哈,一切皆有可能,

能否告诉我STM8S005有没有Unique ID,数据手册里没找到。还有,STM8S105哪个时间前生产的没有Unique ID?非常感谢你!

网友B:
STM8S005数据手册里没有,那就是没有了。
关于STM8S105加UID的具体不清楚,不过数据手册里显示UID是在2010年的第9版里加上的。近几年的应该都有吧。

网友H(2018-06-14):
您只要提供hex文件(为了保密,可以把一些功能注销了),我反汇编后找出程序id加密的缺陷,相当于对您的程序id加密进行测试
欢迎交流,QQ:9272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