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C延时程序的准确时间

楼主(2011-09-28):
在很多场合,需要用到延时程序,一般都是几毫秒,但不知道该如何验证,到底是不是这么多。我看到一般都是用for循环语句来实现,有的一层,有的是两层嵌套,不知道里面的数字是如何得来的,请高手指教。

楼主:
举个例子,这是n ms的延时。
for( i = 0;i < n; i++ )
    {
        for( j = 0;j < 3;j++ )
          _NOP();
    }

网友A:
计算cyclecount,根据时钟来计算

楼主:
但是不知道一条C指令转换成多少条具有一个"cyclecount”的指令?

网友B:
一般根据时钟来计算,换算成机器指令时间,延时程序最好用汇编编写

网友C:
实在不好计算,就用示波器查看。

网友A:
在simulator下看 4# 512365098

楼主:
示波器也是测量出来的,只是想通过理论来验证下,估计是不太好算,一条C指令不知道能转化成多少条“基本指令”?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要想弄清楚,你可以反汇编一下,如果用汇编编过延时,估计也就明白了。
不能看C指令,不同C指令编译出的汇编指令数量也不同,时间自然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