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获的这个usb数据怎么分析?

楼主(2011-09-28):
STM32 USB HOST 连接一个modem设备,设备会以中断方式按照CDC协议报告串口状态,来铃声时截获得到数据如下10个字节:
a1 20 00 00  00 00 02 00 0a 00
这个数据对应CDC协议中这条:
bmRequestType bNotification       wValue  wIndex      wLength    Data
10100001B       SERIAL_STATE   Zero      Interface   2               UART State bitmap

其中SERIAL_STATE的定义是0x20
请问,后面的字节怎么和协议定义对应?根据协议,我知道0x0a是数据表示串口状态的,但是不清楚是和协议怎么对应的,是低字节在前?

楼主:
请香主帮忙看看

网友A:
USB里面,通常是低字节在前

楼主:
USB里面,通常是低字节在前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一一对应协议上的那些字段呢?

网友A:
那怎么一一对应协议上的那些字段呢?
引用 楼主:

哪个协议?

网友A:
这个数据对应CDC协议中这条:
bmRequestType bNotification       wValue  wIndex      wLength    Data
10100001B       SERIAL_STATE   Zero      Interface   2               UART State bitmap
a1 = bmRequestType
20 = bNotification
00 00  = wValue
00 00 = wIndex
02 00 = wLength
0a 00 =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