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为何会短路?

楼主(2011-09-28):
我之前做的几块板子,有几块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会突然就坏掉了,经排查,是单片机的电源跟地短路,板子的电源不会超过3.6V,况且430的极限电压到4.1V,之前还听430的技术说过有的客户电源都加到5V还能用,所以电压不会有问题,而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我在测量数据的过程中,可能通过示波器的夹子把电源和地短接了,但这样估计也是短暂的,430会这么脆弱吗?请高手解释解释。

楼主:
出于安全考虑,在做实验的时候我已在电源和地加二极管了,但还是想搞清楚之前的原因

网友A:
430应该不会存在电源与地短路吧,短路后取下的片子没有坏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单片机的电源烧了,往往都是电压过压导致,无数次验证过,检查一下前面的LDO情况。

楼主:
前面电压有3.3V二极管保障,只不过后面有个三极管,因为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有电压波动幅度,但不会超过3.6

网友B:
以前遇到过单片机引脚接5V以上电压的时候,现象是单片机失效,但没有损坏。
430还是很坚强的。
还是单片机连接到高压的可能性最大;
再有一个可能就是静电。

楼主:
高压在这个板子上的可能性不大,静电或许有可能,之前下载程序时也损坏过一个片子,一直不知道怎么坏的

网友B:
线路板上有电感性器件吗?

楼主:
没有电感类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