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堵转电路地怎么弄

楼主(2011-09-28):
单片机控制的直流电机电路,包括Buck方案的电源电路,想设计一个堵转大电流检测电路,但是地弄混了。不想用光耦,浪费了,请各位看看,有什么好办法,不知道直流电机的整流加滤波是否可以跟电源共用呢。

网友A:
在马达电流回路中串入一个精密的功率小电阻,测量压降

网友B:
可以,但是要防止地线串扰。

1、正常情况:马达转,Q25导通,堵转IO为低
    堵转情况:马达卡死,Q25截止,堵转IO为高
2、视马达工作电压,R29需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底线串扰不好搞啊,Buck方案中已经有共地情况了,后面的地线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