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电源电压监控SVS

楼主(2011-09-28):
有个疑问,430内部有个电源电压监控功能,就是说电压低于某一设定值会产生复位信号,相当于外部的掉电保护,既然430有这个功能就可以省去外部的硬件电路了,但当430死机或程序跑飞的时候,这个功能还能正常可靠的工作吗?如果不的话,估计还要再加外部电路了,有用过的朋友分析分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SVS是硬件的电源监控,只要初始化了,就会起作用,和程序跑飞关系不大。

网友C:
SVS 是电源监控,可以配置成低压复位系统,也可用来低电压中断触发,
系统保护现场用,其他就看具体应用了。
要程序跑飞或down机,可以使用内部看门狗。
您需要花些时间看看系统可靠性,软件的硬件的。

楼主:
我的知识体系是不完整,而且很不完整,刚毕业就被拉来做项目,还没人带,很费劲。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慢慢摸索吧,多实践,最主要多用心。

网友D:
这个和程序跑飞没有联系,但是可以配置低电压触发,而程序跑飞一般用看门狗,可以是软件狗或是硬件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