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用的VREF+/VREF-该怎样接

楼主(2011-09-28):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未用的Vref管脚设置为普通IO口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
未用的Vref管脚设置为普通IO口功能,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D:
不用设置,默认的是普通的IO输入接口,你不想空置的话,就接地。

网友E:
不用的可以跨接电容接地

网友F(2018-12-17):
引用 网友A:
1# 512365098

未用的Vref管脚设置为普通IO口功能就可以了。

请问这个是怎么通过软件配置为普通IO的

网友G(点评):
可以在代码里设置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G: 比如说VREF+这个引脚就只有这一个功能,那如果用寄存器配置,该用哪个寄存器呢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F: 能说下具体的msp430型号吗?要结合具体的情况的.

网友H:
不同的芯片可能不同,要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