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于切换12V/3A的晶闸管

楼主(2011-09-28):
我有个项目,想用单片机来控制晶闸管进行12V的导通和关断,12V上的电流是3A。。
     不知道大家有哪些晶闸管推荐,谢谢了。。

网友A:
晶闸管不是用来控制直流的
这个控制用MOS管就行了
如2301、3401之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你说的2301有什么前缀吗?

楼主:
如图所示,我想用4个管子来控制小马达的正反向供电,这个马达最大电流是3A,供电为12V。。。

网友B:
4楼:
此图目的是用全桥(有时称为H桥)控制电机旋转方向,但控制电路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控制没错啊。。我的控制信号电压是0V和12V。。请帮忙指点一下吧。。。:P

楼主: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LMD18200,可以过3A电流。。价格也不算太贵,维库上价格大概25元左右。
谢谢5楼maychang的提醒,以前不知道有集成的H桥这种东西: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