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开贴,再问电流环电路,有图~~

楼主(2011-09-28):
这个电路,V1接50mV~9V电压,V2接地,Rs 1K电阻 其他都10K电阻那么流过Rs的电流就是0.05mA~9mA,,30米外取样电阻 RL的地,与V1输入电压的地接在一起,共同接到地上,请问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A:
此为电流源,只要RL合适便可。特别注意了一下LM358的Input Offset Current,没问题;但Input Offset Voltage有点大(相对于50mV输入)。

楼主:
此为电流源,只要RL合适便可。特别注意了一下LM358的Input Offset Current,没问题;但Input Offset Voltage有点大(相对于50mV输入)。
引用 网友A:

看了XTR115的资料,电流环都是闭环的,

我这样接,有公共接地点,这样是否对于电流环来说可行呢

网友A:
to 3L:

这已经是“电流环”了。负载在电缆另一端(注意,RL除负载外还含导线电阻),通过输出和共地构成“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