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自己做的pl2303的USB转串口在设备管理器里不显示

楼主(2011-09-28):
自己做个ucb转串口的小模块(芯片是用pl2303,驱动已经安装好,以前买的usb转串口在这个usb端口有显示),焊好之后连接在电脑上,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里没有显示呢?硬件更新扫描一下也没有显示,请指点,哪里出现问题了,谢谢!

网友A:
芯片如果没问题,那就是你电路有问题,检查一下你的电路对不对。

网友B:
2303应该很容易用的,即使是国产的也很容易调试成功,我用了很多这个片子了

网友C:
2303有很多不是很好,我有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