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无正文)

网友A:
隔离的目的是什么,为何提出这样的要求?

ADI有一个USB1.1的隔离芯片,看过一眼资料。

网友B(2011-11-19):
ADI有带电源隔离的ADUM3160,ADUM4160  加我93542117 或者给个邮箱,发资料给你看看。

网友C:
如果是低速设备,楼上说的都对,但也只是用芯片进行隔离,也就是2000V左右,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电气隔离。如果是想隔离2.0的USB,以上的芯片都不合适。之前工程上应用过2.0的隔离,不过价格上很高,一般的应用也不适合。

网友D:
沁恒好像有一颗芯片,你可以看下,如果看的好还能申请样品。
型号CH315H,光电隔离芯片。

网友C: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用光纤,这样是彻底的电气隔离,不会损坏设备。

网友E:
七楼威武....

网友F:
用光纤是隔离,用变压器就不是隔离?
usb的隔离不是很好做,因为usb总线本身是双向,电气特性在高速和全速下是不同的,只有做一些处理
,转换单向双通道,还要考虑延迟等,总之,难度有点大

网友C:
1、调试USB设备,如果不隔离,经常烧坏电脑的主板。本个已经烧坏两块电脑主板了,呵呵,
2、有些工程,只能用光纤来隔离,比如传输距离远的,20Km远,再或者有防止电磁干扰的场合,例如军用,都需要彻底的电气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