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智能循迹小车

楼主(2011-09-28):
摘要:本设计由寻迹信息采集电路 , 电机驱动电路 , 遥控模块以及 MCU 控制模块四大部分构成 。 MCU 控制模块是本设计的核心部分 , 该部分以一片 TI 公司的 MSP430F149 为控制中心 , 实现对各个模块的控制 。 寻迹信息采集部分以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和比较器组成 , 将采集到的数据处理后送至单片机 。 电机由以 L298N 为核心部件的电路驱动 。 遥控模块则可以在小车没有成功寻迹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远程控制。该小车具有自动寻迹 , 起始点检测以及自动声光报警等功能。基于稳定的硬件电路设计以及精确可靠的软件算法,小车能够实现预期功能。

网友A(2013-10-16):
求源代码啊楼主

网友B:
小车循迹的我在大学的我同学做过毕业设计的,还是蛮好的

网友C:
围观一下 很久不做了

网友C:
见过很多类似的文献了

网友D:
貌似这种智能小车一般都是飞思卡尔的

网友E:
单片机控制电机的驱动进行运动,再加上传感器的数据采集的

网友E:
不知道我这样总结的对不对的,这只是大致的思路的,主要就是对反射式光电传感器的数据的采集的,然后再根据结果的调整电机的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