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I MSP430 的倒车雷达设计

楼主(2008-03-16):
把extern 去掉试试看

      while(RSSI)
    {      extern delay_bits(1);
           extern set_ENABLE();
           extern delay_bits(15);
    。。。。。。。
两个调用都报那个错,为什么呢?

网友A:
晕...没见过这样调用的...

void delay_100us(register int hundred_us);
void delay_bits(register char bits);

      while(RSSI)
    {      delay_bits(1);
           set_ENABLE();
           delay_bits(15);

网友B:
还是看不明白呀

网友C:
确实没有看过这样调用的,可以在第二个文件:

main()之前就申明,格式:
......
extern delay_bits(1);
extern set_ENABLE();
extern delay_bits(15);
............
main()
{
...........
}

网友B:
多谢!

我这样试了果然好了。
另外发现似乎有形参的就需要提前声明,没有形参的函数直接在调用时加个extern就不报错。到底是不是这样啊?我用的是Keil U2

网友A:
函数实体在XXX.c文件中定义,函数原型在对应的.h文件中声明

函数的声明一般前面不用加extern,直接写上原型就行了。
在使用时,include对应的.h文件。

//xxx.h文件
void delay_100us(register int hundred_us);
void delay_bits(register char bits);

//main.c文件

#include "xxx.h"

      while(RSSI)
    {      delay_bits(1);
           set_ENABLE();
           delay_bits(15);

楼主(2011-09-28):
随着人们对汽车辅助驾驶系统智能化要求的提高和汽车电子系统的网络化发展, 新型的倒车雷达应能够连续测距并显示障碍物距离,并具有通信功能,能够把数据发送到汽车总线上去。 以往的倒车雷达设计使用的元器件较多,功能也较简单。本文介绍的基于新型高性能超低功耗单片机MSP430F2274的倒车雷达可以弥补以往产品的不足。

基于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