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LM358和DAC0832时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1.我用仿真软件搭的电路可以输出波形,实际焊接成电路后输出电压为什么只有0.6V?电源电压和DAC0832的基准输入电压都是5V。
2.输出波形只有方波较好,别的波形都失真或者有别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仿真都可以的,到实际电路板就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求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运放的电源怎么接的?

楼主:
运放的电源和DAC0832的电源接在一起,都是接5V电压。后来我把运放的电源加到12V,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B:
很正常
单电源供电,反相输出,饱和到地
自己认真看看规格书

楼主:
能不能教教我该怎么做才能输出正常的电压

网友B:
双电源供电(运放的电源要比Vref高些)。

楼主:
现在输出电压已经有5V左右了,我现在想实现调频,在数据输入时我用了延时函数,就输出不了波形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